谁使用过平面伺服马达,来介绍下?

楼主(2010-01-18):
见到上银出了平面伺服马达..很象是直线电机的一种扩展式的...不知道有哪位用过没?介绍一下....我对新的伺服电机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呵呵...

楼主:
看到的平面马达有平面伺服和平面步进两种..不知道区别是不是仅仅是有没有位置感知和回馈....

网友A:
我以爲這種電機是步進的擴展!

网友B:
是盘式伺服,直驱的一种吧。

网友C:
平面马达,好象是不能装导轨的,这一点对应用的限制非常大

网友A:
平面马达应该是完全用气隙支撑的,没有导轨。但负载可以在二维自由运动,而且在同一个平台上可以跑多个动子,几年前在客户那里看到过,蛮有趣的。手头有一个这种马达的录像,一个平台上有3个动子,做几个工位的生物半导体制品的加工。

楼主:
平面伺服馬達LMSP整合位置感測元件可作閉迴路位置控制。

特性:
X-Y平台
整合位置感測元件可作閉迴路位置控制
採用空氣軸承故無磨耗
磁場不外漏,不影響周圍設備
無溫升問題
可倒吊安裝
定子面積最大可達1000 x 1000 mm

楼主:
采用2相平面型步进电机,无需滚珠丝杆等传动机构,滑轨或气浮结构使之更加紧凑简捷,定位精确,零背隙,反应快速灵敏,噪音极低,运动超平滑。一般用于对定位精度和运动平稳性要求极高,设备安装空间小和极高工作效率的应用,如半导体生产线、医疗仪器等。

网友D(2016-12-19):
引用 网友A:
平面马达应该是完全用气隙支撑的,没有导轨。但负载可以在二维自由运动,而且在同一个平台上可以跑多个动子,几年前在客户那里看到过,蛮有趣的。手头有一个这种马达的录像,一个平台上有3个动子,做几个工位的生物半导体制品的加工。

您好,在吗?我想了解下这种平面电机的应用领域和案例,您那边方便把视频分享给我下吗?我邮箱是fladen@163.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