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故障检测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0-01-18):
压力传感器
一、变送器无输出

1:查看压力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 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二、变送器输出≥20mA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 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三、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四、压力指示不正确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 如果开路则:1、 不能再带其他负载;2、 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 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 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称重传感器

网友A:
我司销售日本VALCOM的压力和称重传感器.亚洲最专业的品牌,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及索取资料.QQ:961239285

网友B:
北京伟恩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一、美国本特利全系产品bently
二、德国申克SCHENCK振动监测设备
振动控制器 VC920
VC1100双通道振动监测仪
VS068:水平测量传感器
VS069:垂直测量传感器
IN081:电涡流传感器四、伍德沃德Woodward
联系人:郑先生,电话:010-58673957-106,地址:北京市东三环南路58号富顿中心A座2106
www.bjwinworl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