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两个异步电机搭建变频器试验环境的方案

楼主(2010-01-18):
最近公司打算开发一个变频器,但电机测试环境需要搭建,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其中有一种使用两个异步电动机进行试验环境搭建的方案:

其中一个主电机由我们开发需要测试的变频器驱动,另外一个副电机由一个艾默生EV3000转矩控制的变频器驱动,两个电机使用皮带轮连接,由于副电机可以转矩控制,所以可以作为主电机的负载进行动态负载和发电反馈测试。

但有一个问题有点疑惑,就是无论主副电机在试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出现电机电磁转矩和转速方向相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是否能够承受?我看到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在转子上串联电阻,但鼠笼式电机无法在转子上串联电阻,难道一定要使用绕线式电机?

另外是否将副异步电动机改为直流电动机就会增加可靠性,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变频器试验平台方案?

多谢各位解答!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呀,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一般常见采用的都是ABB多传动平台做的,你可以参考。

QQ51882139

楼主:
ABB多传动平台比艾默生的EV3000效果好?但普通鼠笼式异步电机能承受转矩和转向相反的制动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