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300的累积流量程序?

楼主(2010-01-18):
采集到瞬时流量,怎么在程序里做累积流量?我用的是s7-300的PLC

网友A:
你自己在这里查资料吧,这里有的

网友B:
其实一点也不难,一说就懂的,中断,累加

网友C:
如果粗略计算,可一秒钟采集一次,累加计算每小时流量,

如果精确计算,可查看相关流量累积公式(不同仪表,公式有所不同)

网友D:
在OB35里写吧,100ms的中断。

网友E:
西门子的工程师已经做好了现成的功能块,调用就可以,已经上传到自助资料库,欢迎下载!

网友F(2010-08-04):
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能告诉地址吗

网友G:
流量累积公式在哪里能找到啊?我现在急需这方面的资料,请各位同仁帮忙

网友H:
如果是粗略计算的话 自己写程序就可以了  要看你现场回来的的信号时什么单位的,在OB35里写一段累加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2010-09-07):
每秒累加一次瞬时流量,用定时中断实现

网友J(2010-12-12):
hao hao 号飞

网友K(2011-03-01):
可以调用PCS7的INT_P的功能块,实现累积功能,在OB35调用,注意时间和复位设置就可以

网友L(2012-11-08):
学习了丁工工的方法论 谢谢

网友M:
        西门子有一个专用的程序,你调用就可以了不用自己编,我现在这台电脑上没有,再另一台里有现在没法给你,你也可以打西门子热线要他们发给你。

网友M:
过时的帖子也没有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