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常见故障及维修

楼主(2010-01-18):
低压电器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使用不当或长期投入运行元器件老化等原因均会出现故障,且故障种类繁多,现对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处理。
一、触头的故障及维修
触头是低压开关电券的主要部件,常见故障有过热、磨损和熔焊等。
1.触头过热触头过热是指工作触头的发热量超过了额定温度造成触头过热或灼伤的原因及解决处理的方法

(I))由触头压力不足造成的过热要调整触头压力,一般为更换弹簧压力机构。测量方法如图

(2)由触头接触不良,触头表面有油污或不平或触头表面氧化造成的,对触头进行清理,可使用汽油或刀具清除。
(3)由操作频率过高或工作电流过大造成的,首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颁定电压范围,负荷是否过载,再根据需要调换容量较大的电器。由环境温度或使用于密闭环境中造成的要更换容量大的电器或降容使用。
2.触头过度磨损,触头磨损损有两类,分别为电磨和机械磨损,当磨损到一定程度时均应更换。造成过度磨损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1)由三相触头不同步造成的过度磨损,可通过调整使之同步并更换触头。
(2)由负载侧短路造成的,需要排除短路故障。
(3)由设备选用时超程太小,容量时有不足造成的,要更换成容大的设备。
3.触头熔焊触头熔焊是指动静触头接触面熔化后焊接在一起的现象。发生触头烙焊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1)由操作频率过高或过负荷使用造成的,要按使用条件重新选用设备。
(2)触头压力过小造成的,要调整弹簧压力或更换新的压力机构。
(3)触头表面有金属异物造成的,要更换新的触点。
(4)操作回路电压过低或触头被卡住在刚接触位置上造成的,要提高操作电压,排除卡阻现象。
二、电磁机构的故障及维修
电磁机构是低压电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能量转换和操作运动的作用,常见的故障有噪声较大、吸不上或吸力不足、不释放或释放缓慢、线圈过热或烧损等。
1.噪声较大造成噪声较大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电源电压低造成的,要提高电源电压。
(2)衔铁与铁芯接触而粘有油污、灰尘或铁芯生锈造成的,要清理接触面。
(3)铁芯接触面磨损过度不平造成的、要更换铁芯。
(4)零件歪斜或发生机械卡阻造成的,要调整或重新整理安排有关零件。
(5)触点压力过大造成的,要调整触点弹簧压力机构。
(6)短路环损坏引起的,更换铁芯或短路环。
2.衔铁吸不上或吸力不足电源接通后,出现衔铁吸不上或吸力不足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操作回路电源电压过低,或发生断线,线圈进出线脱落以及接线错误等造成的,要增大电源电压,整理线路。
(2)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或可动部分有卡阻现象、转轴生锈、歪斜等造成的,要调整电源电压、清除可动部件的故障。

(3)触头压力过大或超程过大造成的,要调整压力机构或更换。
3.衔铁不释放或释放缓慢当电源断开后出现衔铁不释放或释放缓慢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触头弹簧压力过小造成的,要调整压力机构或更换。
(2)触头被熔焊造成的,要查找熔焊原因并更换触头。
(3)可动部件被卡阻或转轴生锈或歪斜造成的,要调整有关部件或更换转轴。铁芯端面有油污或端面之间的气隙消失造成的,要清洗端面或更换修理铁芯。
(5)反力弹簧损坏造成的,要更换弹簧或整个反力机构。
4.线圈过热或烧坏线圈运行过程中出现过热或烧坏的原因及故障排除办法:
(1)线圈电压过高或过低造成的,要调整电源电压或线圈电压。
(2)操作频率过高或线圈参数不符合要求造成的,需更换线圈或按使用条件选用设备。
(3)铁芯端面不平造成衔铁和铁芯吸合时有间隙造成的,要修理或更换铁芯。线圈绝缘老化出现匝间短路或局部对地短路造成的,要更换新的线圈。
电工作业中还会碰到其它故障现象,迸行故障分析、排除时要根据实际现象尽可能多地分析产生的原因,逐一排除,按照安全要求认真操作,确认故障排除及接线正确后进行送电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