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与FX plc通讯!!

楼主(2010-01-18):
人机无法与三菱FX1S主机通讯 请教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主要还是接线注意下 A、AE系列如下

B系列如下

网友B:
三菱PLC那种园形的串口管脚识别很麻烦,经常给用户带来困扰。

楼主:
怎么不好发图片啊

我设置好模块参数 为什么读不到PLC寄存器里的数值?(RS422 9600 7 E 1  站号为零)

网友C:
你可以上ftp.delta.com.cn

用户名 20024d    密码 down24

里面有屏与各种控制器连线的接线方式

网友D(2011-04-29):
谢谢啦!太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