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J OD211输出灯亮但是输出无动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8):
请教各位前辈,我们用了一套CJ1的PLC,带了6个OD211,发现有时候出现输出没有了,检测发现,是这6个OD211此时,的输出点灯亮,但是其驱动的固态继电器没有动作,我们监控PLC的程序,发现逻辑上面,这些输出点已经导通变绿了,其对应的LED灯也已经点亮,但是就是其驱动的SSR没有输出,此时测量其OD211的电压,发现存在电压,也就是好像其内部并没有导通一样。PLC断电后重新上电又会恢复正常,但是时不时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某个点,而是这6个模块同时出现问题。请问是什么故障呢?谢谢! 就是说怎么情况,逻辑通了,灯也亮了,请问对照OD211的内部线路构成图,什么样的电压或者电流才能够使得这个电路导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