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求解决方案:模拟量模块频繁报错

楼主(2010-01-18):
设备调试过程中系统频繁死机,故障模块:6ES7 331-7KF02-0AB0,故障通道是6-7通道,输入值为2个压力值,开始采用2线制,系统报故障,然后系统采用4线制,系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就是运行过程中频繁导致PLC死机,需重启PLC,故障信息如下,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接线没有错误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5-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5-2AG10-0AB0 Hardware 7 - - - Firmware V 2.6.4 Boot Loader Firmware expansion A 0.21.0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08:25:23.990 AM 01/10/2010 Event 2 of 10: Event ID 16# 1382 Request for automatic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STOP command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out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No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08:25:23.987 AM 01/10/2010 Event 3 of 1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STOP command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08:25:23.111 AM 01/10/2010 Event 4 of 1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3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204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7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8:25:22.745 AM 01/10/2010 Event 5 of 1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1 Incoming event 08:25:21.256 AM 01/10/2010 Event 6 of 10: Event ID 16# 4300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own initialization) Incoming event 08:25:16.369 AM 01/10/2010 Event 7 of 10: Event ID 16# 494E Power failure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25:00.847 AM 01/10/2010 Event 8 of 10: Event ID 16# 457F STOP caused by STOP command Breakpoint in user program: Cyclic program (OB1) Priority class: 1 FB number: 49 Module address: 3526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

楼主:
...怎么编辑啊

网友A:
头有些很晕,比较爱国,不懂英语...

楼主:
Event 9 of 10: Event ID 16# 3942 Module problem or maintenance necessary Module type: Analog SM Input address: 256 Channel information available Module/submodule fault External module error Channel error detected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Priority class: 26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24:20.748 AM 01/10/2010

网友B:
哥们,这个问题太专业,去请教下西门子技术支持吧。

网友C:
建议全清代码重装。有可能是下载了与硬件版不兼容的信息

网友D:
OB82,OB86下载。

网友E:
天书天书天书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