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与开放式光栅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1-18):
今天联系一家客户,他对光栅尺不很了解,我从外形,应用场合,安装方式做了简单介绍。完了后,自己却糊涂了,开放式和封闭式的根本区别在那里?

封闭式采用了滚珠轴承+导轨的运动方式,通过弹簧预紧确实存在一定的预紧力。有胶条的密封,也会产生一定阻力,这些个力会严重的影响速度吗?为什么封闭式的最高速度不及开放式的最高速度?

 晕菜中......

网友A:
“封闭式采用了滚珠轴承+导轨的运动方式,通过弹簧预紧确实存在一定的预紧力。有胶条的密封,也会产生一定阻力,这些个力会严重的影响速度吗?”

这些对速度有影响,但不是很严重。但高速对这些东西的寿命有很严重的影响。

楼主:
谢谢刘工呀!

这是两者结构上的区别,两者还有其他不同之处吗?谢谢各位工友啦!

网友A:
封闭式的有透射(玻璃)和反射(玻璃,不锈钢)的,开放式好象只有反射式的。

开放式要考虑到安装条件问题,内部通常有信号畸变的补偿电路。

其它一时想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