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显示POFF

楼主(2010-01-18):
求教各位高手,康沃变频器G3系列15千瓦的。上电就显示POFF且不能复位。那个带lf358检测小板我换了新的,检测电压15伏也有。主板也换了。就是不行。还请高手给指点指点。搞了两天了,真是郁闷。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上电就显示POFF且不能复位是电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
对呀是电压检测有问题,但是这机器上不是用的358做检测芯片的吗?就是在电源上的那个立插得小板吗?我换新的了。难道检测电路另有所在?还请各位老师在详细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
小问题,我可以搞定!这个机器修得比较多!不知道离我远不远!我在江苏宿迁!13013926810

网友C:
搞定了吗。没有的话加我QQ;462869262。

楼主:
搞定了!遇到问题还是得仔细研究分析。

网友D:
电源周围电容换换,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与支持。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10-09-15):
你好,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无法解决,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F:
康沃G3带输入缺相功能,如果输入两相的话,报POFF是正常的。

网友E:
那能在板子上取消缺相保护吗?我把PC1输入短接了怎么还不行呢。那天拿到工厂用三想电试了不POFF了,可其它驱动部份要拿回来修啊,回来还是POFF,哎

网友G:
短接三相检测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H(2011-10-28):
有7840的换换试下,

网友I:
就是一垃圾产品,一帮只会英语的人在搞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