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滤波电容损坏故障

楼主(2010-01-18):
如果变频器滤波电容损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会不会增高?变频器会报什么故障?注:安川变频器

楼主:
老大什么意思  麻烦说清楚一点 谢谢 急

网友A:
就是直流回路电压过低,因为电容损坏不能达到预期的充电效果,所以就达不到预期的电压也就会报低电压故障

网友B:
OV也可能,不是么~?

楼主:
会增搞吗??  还有电流

网友C:
如下图所示,滤波电容损坏直流电压会降低,所以输出电压也会降低,只于输出电流会不会增高应该不用明说了吧。

楼主:
电压会降低我看不出来,相反我以为会增高  因为电容在里面其滤波作用  如果坏了直流电不稳定直流电路中会掺杂着畸变的交流电  电压很不稳定  请问下行业高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菜鸟啊,母线电容滤波后电压升高是原来的1.4倍 ,坏了后你说应该是增高还是降低

网友E:
变频之子说的对,zhengl

网友E:
整流后的电压为0.9UN,滤波后的电压=0.9*1.414*UN.

网友F:
电容损坏分开路和短路两种,若部分开路或容量变小会造成母线电压上升,易报过压故障,相反易报过流故障。

网友G:
跳VCF故障,对输出电压会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缺相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