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传感器电源可不可以直接接在PLC上

楼主(2010-01-18):
模拟量输出传感器电源可不可以直接接在PLC上

网友A:
济南开思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生产拉线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的生产制造商,本公司所生产的拉线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高于国内同系列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的一个数量级以上,可以和国外进口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相媲美。而且我公司的拉线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价格相对于其他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较低,性价比极高!
目前该公司的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像常州计量所,三一重工,中国一汽,国家水利部都在用我们的产品!我们会以最真诚的服务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客户!
目前我公司所生产的拉线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测量精度高,分辨力大,最高可到0.0001mm,测量行程比较长,最长可达60000mm。

KS系列拉线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分为数字输出型和模拟输出型两个产品类。
数字输出型可以选择增量旋转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等,行程最大可以做到60000毫米,线性精度最大0.05%,分辨力根据配置不同最大可以达到0.002毫米/脉冲。
模拟输出型可以选择精密电位器、霍尔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等,输出信号可以为4-20毫安、0-5伏、1-5伏、0-10伏、串行SSI和电阻信号等,最大行程可以达到1250毫米,使用环境最大可以达到IP65的防护等级。
本系列KS拉线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KS拉HANGJIE线位移编码器)特别适合直线导轨系统,液压气缸系统、试验机、伸缩系统、仓储位置定位、压力机械、造纸机械、纺织机械、金属板材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水平控制仪、建筑机械等相关尺寸测量和位置控制。此拉线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线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KS拉线位移编码器)完全可以替代光栅尺,其它应用场合可以定制,完全可以实现低成本的高精度测量。

    电话:0531-87984588,15898915011,张艳君

网友B(2011-08-05):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产模拟量传感器,输出电压0--10V,输出电流0--20mA,模拟量开关线性稳定,防水,耐油,没有温度漂移,重复精度高,反接保护,短路保护等良好性能,产品可以直接替代国外,巴鲁夫,德国图尔克,瑞士科瑞,等进口产品欢迎来电021-28041138  或加QQ1850553580  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