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上传下载以及连接PL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8):
PWS6A00T-P的屏,问题如下:

1,可否用背面的USB口进行下载和上传?利用普通的USB线可以吗?如果可以,是否需要装USB驱动?

2,2个屏(型号皆为PWS6A00T-P),连1个PLC,FX3U的,请问如何连接?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应该可以连接

和PLC连接看手册 都有具体说明

www.ytleader.cn

网友B:
各位高手,在下像你们请教一问题,本人刚接触触摸屏,现在遇到一问题,当PLC和触摸屏谅连接线的时候,触摸屏会出现如下画框:COM2:Conection1 请问高手们该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B:
对了我用的触摸屏是pws6600c,PLC是西门子的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