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6065I触摸屏显示的时间不正确?

楼主(2010-01-18):
为什么我离线模拟触摸屏时显示时间是13点30分,而现在实际电脑的时间是19点39分啊?为什么和电脑的时间对应不起来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您好,感谢您使用威纶通系列产品,技术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咨询我司的免费技术服务热线400-888-0872.

网友B:
离线模拟是电脑的时间,下进去后就是屏的时间

你可以点击屏右下角的<号,再点扳手图标,弹出密码输入框后输入密码,进入system setting——Time/Date修改时间

网友C:
是的,把触摸屏的时间校准好,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 QQ:470331240 手机:13761012595

网友D(2010-03-04):
点击屏右下角的<号,再点扳手图标,弹出密码输入框后输入密码,进入system setting——Time/Date修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