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omron PLC 与三菱F700变频器通信实现方法!!!

楼主(2010-01-18):
各位大哥好,小弟新手上路,现碰到用一台OMRON CQM1H51 PLC 要与六台三菱 FR-F740-5.5K 变频器进行通信,来实现联机修改频率和起停的功能,,以前听过可能直接用PLC与变频器直接进行通信的方法,,但小弟才学疏浅,望哪位大哥能不奢赐教,,有例子最好,稍加说明即可,非常感谢!!!!

网友A:
网上到处有这样的程序下载,只是要求你去琢磨

楼主:
去哪里下载的啊,,大哥,,我还真的一点也不知道的啊,,,新手上路啊,,,敢情能否帮我下几个例子来看看的啊,

网友B:
直接用上位机就行比如昆仑通态的,可以直接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C:
用MODBUS通信协议,或USS通信协议,没搞过难,要琢磨!!!!

网友D:
建议你自己阅读下变频器的说明书,启动停止完全可以采用PLC的I/O口控制继电器实现,变频器里面一定有控制回路,修改频率的话可能比较麻烦,好像也可以通过I/O控制,本人只搞过松下的变频器,才疏学浅。

网友E(2010-03-23):
Modbus简易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