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缺相

楼主(2010-01-18):
各位大虾,请指教啊!我有台西门子6se322的37kw的变频器,缺一相输出。没报错,确定模块都是好的。静态电压也对得起。

网友A:
首先确定电源有无缺相,电源回路缺的那相是否断线;其次确定输出回路是否断路,所带负荷的内部是否断线;最后检查变频器变频器的控制回路元件的否完好,顺变器和逆变器的整流元件是否完好。

网友B:
各品牌变频器维修15906171069

网友C:
有可能是驱动回路有问题了

网友D:
你应该要查一下是不是三相不平衡呀,如果是缺相应该会报警的。

网友E:
驱动电路动态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F(2010-02-20):
苏州伟斯工控设备有限公司 WWW.WISELUO68.JIMDO.COM

联系人手机18962174766 QQ:1350994878

里面有很多PLC变频器资料手册可以下载,其他需要可以与联系人联络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G:
http://wangdaojia01.blog.163.com/blog/static/336258620101240232648/edit/?mode=prev ET521A的细节图片 梦陨工控代理:13205927272 传真:0592-6089061

网友H:
换换控制板,在检查一下控制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I:
不报错的话很可能是控制电路的脉冲形成的问题。

网友J:
3楼和10的话有道理,重点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K(2010-03-26):
谢谢各位了,我想确定是哪一项有问题,怎么确定啊?

网友L:
我们公司在西安,专业维修变频器 西安盛健电子科技,13379200454

网友M:
如果模块是好的话那你把驱动光藕换掉看看,不好,那再看看驱动电路触发部分。

网友N:
重点检查驱动电路,详情电询越欣设备维修培训范工02082282650

网友O(2011-11-30):
三菱FRS540F-0.75-EC输出不平衡,驱动板找不到驱动光耦,是不是集成在模块内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