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是否只能用于伺服电机?

楼主(2010-01-19):
      如题,本人是刚开始做工控,所以有很多东西都不太懂。

   另外,想问一下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是的,能与伺服控制器配合使用的,都会自称伺服电机。

您可以看一看本版精华区。

网友B:
伺服控制器可能用于:伺服电机,压电陶瓷电机(nanomotion),液压伺服阀,气动伺服阀。。。

比如,Galil之于nanomotion:www.galilmc.com

Delta Computer System之于液压和气动:www.deltamotion.com

网友C:
欧系的伺服电机可以驱动伺服电机,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不过这种控制器是不是应该成为伺服控制器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差别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一般来说 伺服电机都是 带有位置反馈的永磁同步机。 别太注意文字上面,多动手,买个看看

网友E:
查阅一下SERVO的来源,我想大家都会对什么是伺服有一个全新的概念。

伺服是指一种系统,而不是一个驱动器或一个电机。

我们所说的伺服驱动器其实和变频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一些控制算法上前者更好一些。

同步电机只是电机的一种,步进电机也包括在其中。配一个驱动器,弄一个好的算法,都可以实现伺服功能。

异步电机的最大优点是成本低,小功率中异步电机比同功率的同步电机动态特性会差些,但是大功率一点都不差。

日系的伺服驱动器我觉得叫他们功率放大器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