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标记名批量导入导出问题

楼主(2010-01-19):
在intouch中导入标记名时,当与原有的标记名重复时,需要选择是更新还是替换原标记名。当有很多标记名重复时,一个个点击就比较麻烦了,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一次确认。还有就是能保证导入之后,画面上连接的点的信息不会丢失。

网友A:
将模式:ASK,修改为REPLACE即可

网友B(2010-04-17):
1楼的可不可以详细点?

楼主:
对:飞越迷雾 关于

将模式:ASK,修改为REPLACE即可

内容的回复:

具体在哪个位置改哦,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C:
CSV档,第一行

replace

网友D(2016-09-08):
CSV文件第一行有个额modo:ask,把ASK换成replace,就不弹小窗口了

网友E(2018-01-16):
我现在正在研究如何读取PLC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