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多轴交流伺服控制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01-19):
我现在要组建一个控制系统其中有七个交流伺服电机,和两个电磁阀。要求这七个交流伺服电机转速都按一定的曲线运行(即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处于加减速状态),请问用什么样的控制器可以实现,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可供参考?谢谢各位大侠!本人新手,尚未有积分,今后一定努力报答,呵呵

网友A:
加QQ57577105, 细聊

网友B:
雷泰控制   0755-26417591    罗先生

运动控制器。

网友:
TRIO的EURO209或MC464都可以胜任你的要求,七条运动轨迹通过电子凸轮指令可以任意设定,TRIO有方便的计算各种轨迹的简单方式。在国内有120多轴的造浪机的复杂轨迹控制应用实例。

楼主:
哦,谢谢!

多轴独立运动和多轴插补运动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的七条运动速度曲线要在时间保持严格的一致,最终是要满足七个电机所控制的位置以很高的精度达到一定的数学关系。这个实现起来困难吗,TRIO的EURO209或MC464也可以满足要求?

运动控制器。

网友:
绝对没有问题,其中MC464是400MHz的CPU,64位浮点数运算精度,可谓高速高精度。

网友C:
“我的七条运动速度曲线要在时间保持严格的一致,最终是要满足七个电机所控制的位置以很高的精度达到一定的数学关系。”

只要您自己能在数学上明确这“一定的数学关系”,理论上就没有问题。实际上还要看您的具体要求指标。至于难不难,您听说过小马过河的故事吧?

楼主:
呵呵,谢谢~

我还想请问一下市场上的控制器底层的算法都屏蔽了吗?如果我想做控制算法的实验,比方说比较普通PID和现代控制算法之间的区别,可以实现吗?

运动控制器。

网友:
我还想请问一下市场上的控制器底层的算法都屏蔽了吗?

多轴协调运动的算法,例如电子凸轮关系的底层实现,基本是屏蔽的。

如果我想做控制算法的实验,比方说比较普通PID和现代控制算法之间的区别,可以实现吗?

你自己做个采样周期,如果算法不是特别复杂,没有问题的。但工业界的99%应用只用比例加前馈(很少时候用积分),就都能搞定。说句不中听的话,用现代控制理论等算法是骗科研经费,混学位的手段。在市场上的所有种类执行机构中,包括复杂的非线性液压伺服系统,控制器上的PIDF就足够了。

你要是弄七轴并有复杂数学公式(例如5轴并联机械手,再加俯仰和左右摆动)做后盾,什么教授,博导都得接受你是高科技。加点前沿后语,博士,硕士答辩都没问题。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您的指点!
因为我个人对算法研究也稍微有点兴趣,所以看看能不能做一下。就像您说的如果做博士硕士论文的话,“要是弄七轴并有复杂数学公式(例如5轴并联机械手,再加俯仰和左右摆动)做后盾,什么教授,博导都得接受你是高科技。加点前沿后语,博士,硕士答辩都没问题”。 呵呵,高科技!

关于控制硬件方面的具体知识我都还不是很懂,以后可能还要麻烦您帮忙解答

网友C:
我还想请问一下市场上的控制器底层的算法都屏蔽了吗?如果我想做控制算法的实验,比方说比较普通PID和现代控制算法之间的区别,可以实现吗?
原则上是可以实现的,您可以通过适当的参数设置将原有的算法“关掉”,比如将相关增益设置为0。不过,这样做您自己写的算法执行效率会比较低。

楼主: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控制器内部已经固化封装了许多程序,而我通过PC端得编程只是将运动过程中的一些参数,比如说几根轴之间的运动关系、某一时刻电机的理想速度和位置等传递给它,然后如何进行反馈控制就由控制器来实现了。这些参数是实时传递呢,还是在设置的时候一次性传递进去,然后运行过程中就不可以修改了,PID参数直接在控制器上设置就可以了,可以通过PC端的程序进行实时修改吗?

同样的设定条件下不同的伺服电机及伺服驱动器对最终的控制效果会不会有大的影响,驱动器和编码器的接口一般都是通用的吗,运动控制器一般会有其他接口用于其它开关量的控制吗?

网友C:
“控制器内部已经固化封装了许多程序,而我通过PC端得编程只是将运动过程中的一些参数,比如说几根轴之间的运动关系、某一时刻电机的理想速度和位置等传递给它,然后如何进行反馈控制就由控制器来实现了。”

大致是这样

“这些参数是实时传递呢,还是在设置的时候一次性传递进去,然后运行过程中就不可以修改了,PID参数直接在控制器上设置就可以了,可以通过PC端的程序进行实时修改吗?”

不同的控制器,细节会有不同。

 “同样的设定条件下不同的伺服电机及伺服驱动器对最终的控制效果会不会有大的影响”

当然有。

“驱动器和编码器的接口一般都是通用的吗”

最通用的接口,当然是相对性能不太高的形式,有些驱动器可能只提供高级接口。

“运动控制器一般会有其他接口用于其它开关量的控制吗”
一般会有。

楼主:
哦,好的,十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