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4.5与s7-200如何通过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0-01-19):
以太网上有两台装了ifix4.5的工控机,两套s7-300的315,现在需要把s7-200的数据显示在组态画面中,s7-200里已经通过cp242接入了以太网。

ifix4.5与315是用的s7a驱动程序,s7a的版本是7.20,已经通讯成功。s7a的说明上说支持s7-200,下面是帮助上的原文:

For S7 Ethernet TCP/IP communication:

CP 243-1 (for S7-200 series)

CP 343-1 (except CP 343-1 ISO 6GK7 343-1 1BA00-0XE0)

CP 343-IT

CP 343-LEAN

CP 343-1 PN

CP 443-1

CP 443-IT

all CPUs with integrated Profinet/DP interface

For Profibus communication

CP 342-5 (Profibus DP)

CP 343-5 (Profibus FMS)

For S5 Ethernet TCP/IP communication

INAT S5 TCP/IP

Siemens CP 1430 TCP
Supported PG Protocol Commands:

Hardware
Commands Supported

S7-200
Read / Write

Flags

Outputs

Counters

Special memory (SM)

Variable memory (V)

Read

Inputs

Timers

请问各位s7-200与ifix4.5能用s7a通讯吗?如果能怎么做。

网友A:
最新的版本是支持s7-200以太网通讯的。不复杂,照着帮助配置即可。但是此软件不是GE的产品,要收费的。建议楼主采用OPC方式进行通讯

楼主(2010-04-21):
谢谢楼上,最后用的是opc方式。

网友B:
PCACCESS 不可靠,还是用S7A比较好

提供带高质量彩盒包装,加密锁组态软件,并提供修改各种正版小点数硬狗为无限点:

GE FAUNC 系列 (高仿包装,部分带正版包装,送完为止)
1.ifix3.5/4.0/4.5/5.0 中文,英文无限点网络版硬件复制加密锁,绿色,紫色usb口。
2.GE的ME 5.7,5.8,5.9 USB复制狗,绿色USB口
3.iClientTS 5/10/25/50(ifix远程客户端软件,可以实现web功能)复制加密锁
4.IHistorian3.0 3.1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 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5.realtime information portal2.5/2.6 , protal 2.6/3.0 GE Proficy 门户软件,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6.Cimplicity hmi 6.0/6.1/7.1/7.5/8.0 点数定制,加密锁功能定制 ,usb绿色加密锁
7.Proficy VisualSpc 5.5 全功能版加密锁功能定制 ,usb绿色加密锁
8.Proficy iBatch 5.1 全功能版加密锁功能定制 ,usb绿色加密锁

Wonderware 系列 (高仿包装,部分带正版包装,送完为止)
1.中英文intouch 9.0/9.5/10.0/10.1 无限点开发版,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2.InSQL 9.0 复制加密锁,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Active Factory 9.1/9.2复制加密锁,定制客户端数
3.提供System Platform Application Server 3.0,3.1 usb,黑色USB复制加密锁
4.提供 Suitevoyager V2.6 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5.提供 Wonderware Information Server V3.0 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6.提供 Wonderware HMI Report V3.4 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7.提供 Kepware for Wonderware V4.3 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CITECT 系列(高仿包装)
1.citec scada和vejio citect 6.0/7.0/7.1 无限点网络版,带WEB功能 并口蓝锁和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QQ:939754869
MB:15862446026
EMAIL:gksoft888@sina.com

西门子系列 (塑封包装)
1.SIMATIC WinCC 组态软件
128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C06-2AV0 RT
256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D06-2AV0 RT
1024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E06-2AV0 RT
8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H06-2AV0 RT
64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F06-2AV0 RT
128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M06-2AV0 RC
256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N06-2AV0 RC
1024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P06-2AV0 Rc
8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S06-2AV0 RC
64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Q06-2AV0 RC
2.SIMATIC STEP7 V5.4 SP4编程软件

ABB系列
1.digivis8.1/9.1复制加密锁,全功能
2.CBF8.2/9.1复制加密锁,station无限制

国产组态 (光盘,加密锁,简单包装,软件仅限学习使用,国产软件强烈建议用正版!)
1.组态王6.53 并口黑色USB加密锁
2.力控6.1 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

QQ:939754869
MB:15862446026
EMAIL:gksoft888@sina.com

网友C(2010-09-21):
我也要用IFIX与S7—300,S7-200通讯。但是跟200通讯不知道用什么好

网友D:
OPC,好像还有一个第三方提供的驱动

网友E:
和PC ACCESS,可以用KEPSERVER,TOPSERVER,这两个可以通过串口和以太网连,做为OPC SERVER

S7A只支持以太网,不支持串口。

网友F(2011-01-27):
s7-200 sn            214-1bd23-oxb8这个PLC的输入端怎么接进信号线,我直接给24V直流信号他不动作

网友G(2015-11-11):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用opc方式求详细教程

网友G:
qq451910539或者qq邮箱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