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馏水器常见的三种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0-01-19):
蒸馏水器常见的三种故障及解决办法

1保险丝烧断
  这种故障发生较多,肯定有短路处。断电后可用万用电表电阻档测量各电热管的电热丝是否接地,如接地,可把它的二头除去,这样可作为应急措施,蒸馏器仍然可用,只是功率减小,出水量相应减少,或者把它更换掉。如20升/时电热蒸馏水器为6支3组,是二支并联使用的。有时是断电时量电热丝不接地,通电一段时间则接地烧保险。这时可查一查水垢是否厚,如厚可清除;不厚则可能是某支电热管的电热丝通电后热膨胀接地所致。
  2合上电源开关有响声及火花
  合上电源开关有响声及火花,说明电气线路有短路或接触不,致使电流太大。引起电流过大的原因除了电热管中电热丝接地外,还有可能是电热管和蒸发锅之间漏水使电源接头处引起短路,或因潮湿造成电源接头处打火,导致接线绝缘板的电阻变小。
  3蒸馏水量减少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电热管的水垢也慢慢增加,电热管的热量不易传出,蒸馏水出水量慢慢减少,这时可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清除水垢。如出水量明显减少,肯定有电热丝烧断,引起功率减少,出水量减少,可用万用表查出烧断的电热管并更换。更换后应放水观察是否漏水或渗水,只有无渗水后方可通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