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速度不稳

楼主(2010-01-19):
我这里有一台590+,速度为300转的时候没有问题,加到500转时电机就不稳了,电流也忽大忽小,可是测590的输出并没有变化,编码器也换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以前没有搞过590,不知道那里下手,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检查触发脉冲是否正常

网友B:
空转怎样,编码器机械连接部分怎样,590编码器连接板有问题吗?(可以用电枢电压反馈方式运行,如果正常,就是590编码器连接板问题,或者编码器机械连接部分有问题)以上需要你一步步进行排查,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2010-05-25):
欢迎大家加入欧陆590技术研讨QQ群:64535404

网友D:
是控直流电机吧,反馈用测速发电机吧!

网友E:
试一下速度给定屏蔽层装置侧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