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传输频率指令给AB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19):
我刚接触AB的PLC,正在看一个项目的程序,遇到个疑惑,请教各位。

AB plc通过通讯控制几个变频器,如果组态时,变频器直接挂在controlnet上(如6、7两个节点的变频器),那么在controller tags上就会自动生成变频器的I/O tag,编控制程序时就很容易。
然而,如果像节点3、4、5那样,通过1788-cncr/A那样的controlnet bridge再挂变频器,在controller tag上就没有自动生成的变频器I/O tag,这样的话,控制字(命令字)该如何定位?频率指令如何传输到变频器?
谢谢各位!

网友A:
呵呵,你这样的应用,应该是用在要求比较高的传动项目上了。我给你回答吧!首先,你这样配置后,L61和drivelogix之间用生产者消费者进行PLC与PLC通讯,第二,在变频器调试软件drive tools的模式选择里面,选择相应模式(如速度模式等),常用参数就定义好了。把他下载到变频器里面去。第三,在drivelogix项目里面,选择和变频器对应的模式(如速度模式等),这样变频器的参数标签就定义到drivelogix项目里面去了。再把程序下载到drivelogix里面。一切就OK了。当然,如果还有更复杂应用,就得看书了。

楼主:
非常感谢张光光先生的回答。
通过您的指导,我仔细查看了程序,得知控制字是通过MSG指令传递到变频器的,而MSG指令中定义了变频器的名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