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排除对PLC的干扰?

楼主(2010-01-19):
炼钢厂连铸车间的工控PC画面上的拉速值会在一定范位内跳动,而实时记录曲线却没反应出来,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可是试了几种排除方法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

我试了以下几种方法:1重放电缆;2增加PE线径;3重做接地;4更换模块  都不行

接地电阻请电业局测试,阻值在1欧以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干扰造成的问题,实时曲线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实现的,但一般都会存在死区,如果浮动范围很小未超过死区范围应该是一条平缓曲线。而画面数据是实时显示,如果你没有做改动的话是不经过什么处理的,其值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想测试的话可以把曲线死区设的小一些测试一下,如果也浮动则无关。

楼主:
记录曲线是采样变频器的速度,拉速控制就是用电位器控制变频电机的转速。以前用得好好的,最近才出现这个问题,呵呵,本人才疏学浅不会分析了。

楼主:
忘了说了,是偶尔会出现跳动,暂时没影响到正常生产。若不处理我担心会出生产事故,年终奖也会泡汤啊,就这几天了,求各位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B:
关键是看电机的真实转速是否波动,如果没波动就是PC采样环节出问题;如果有波动,就是调速系统有问题(变频器、编码器、测速机、负载异常、相关信号异常等)

要落实“PC画面上值”,“实时记录曲线”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与电机的真实转速一致,如是实时记录曲线,检查PC的信号输入(如是通讯方式获取就可能是PC的滤波程序等等引起,如是模拟量采集就检查相关的回路)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从根源上处理

“偶尔出现跳动”跳动的同时有哪些设备启动或者停止了?如果有一定规律的话那就有可能找到根源。

无规律只能PLC自身做处理了如

1.模拟量采集可以换真差分输入采集的

2.模拟量的采集滤波时间设置延长

网友D:
1.你的曲线采样扫描周期可能过大,所以你的波动在你的死去范围之类

2.调节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