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erver配置问题

楼主(2010-01-19):
      需要沟通PLC与intouch的数据,现采用DAServer与s7进行数据交换。可在intouch和s7顺利安装的情况下,继续装DAServer完成打开smc中的DAServer Manager却除了local没有配置项目出现。单击右键只能出现new note,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在线等,谢谢!

网友A(2010-04-19):
Local下没有你装的DAServer说明你没有安装成功,右键单击是NEW node吧

网友B:
删除重新安装一下  试试

网友C(2013-07-10):
就是这样     local里面就没东西二楼

网友C:
重新安装也一样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   我两台电脑都一样情况

网友D:
你就没有安装相应的驱动

网友E(2015-04-25):
这个软件不错  我以前用过

网友F(2015-11-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16-11-08):
你好,请问你的DA server是安装在什么系统下的,win7 64位能安装吗?

网友H:
win7 64位可以安装,你的问题应该是Daserver安装没问题,但是你安装S7的驱动程序了么,你用TCP协议还是其他的协议

网友I(2017-04-01):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Intoch为7.11

网友J(2017-09-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不是没有安装西门子PLC的Intouch驱动程序啊,好像Intouch中每一个品牌的PLC都有专门的一种DAserver驱动,西门子的好像叫DASSIDIRECT.

网友K(2018-01-17):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啊,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