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名词术语(3)

楼主(2010-01-19):
3 基本措施

3.1 保护系统

3.1.1 TN 系统
TN system 电源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负载设备的外露导
电部分通过保护导体连接到此接地点的系统根据中性导体和保
护导体的布置TN 系统的型式有以下三种
a. TN-S 系统在整个系统中有分开的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
b. TN-C-S 系统系统中一部分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的功能合在一根导体上
c. TN-C 系统在整个系统中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的功能合在一根导体上
注 第一个字母T 表示电源系统的一点直接接地第二个字母N 表示
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与电源系统接地点直接电气连接
字母S 表示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分开的
字母C 表示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的功能合在一根导体上

3.1.2 TT 系统
TT system
电源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设备外露导电部分的接地与电源系统的接地
电气上无关的系统注第一个字母T 表示电源系统的一点直接接地
第二个字母T 表示设备外露导电部分的接地与电源系统的接地电气上无关

3.1.3 IT 系统
IT system
电源系统的带电部分不接地或通过阻抗接地电气设备的外露导电部
分接地的系统
注第一个字母I 表示电源系统所有带电部分不接地或一点通过阻抗接地
第二个字母T 表示设备外露导电部分的接地与电源系统的接地电气上无关

3.1.4 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
system with effectively earthed neutral 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一低值阻抗
接地的系统通常其零序电抗与正序电抗的比值小于或等于3 │X0/X1│≤3
零序电阻与正序电抗的比值小于或等于1 R0/X1≤1
本系统也可称为大接地电流系统

3.1.5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
system with non-effectively earthed neutral
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高值阻抗接地或谐振接地的系统通常本系统的零序电
抗与正序电抗的比值大于3 X0/X1 3 零序电阻与正序电抗的比值
大于1 R0/X1 1
本系统也可称为小接地电流系统

3.2 安全技术措施

3.2.1 检修接地
inspection earthing
在检修设备和线路时切断电源临时将检修的设备和线路的导电部分与
大地连接起来以防触电事故的接地

3.2.2 工作接地
working earthing
为了电路或设备达到运行要求的接地如变压器低压中性点的接地

3.2.3 保护接地
protective earthing
把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出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导电部分同大地紧密地
连接起来的接地

3.2.4 重复接地
iterative earth
保护中性导体上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在地再次连接的接地

3.2.5 故障接地
fault earthing 导体与大地的意外连接当连接的阻抗小到可以
忽略时这种连接叫做“完全接地”

3.2.6 接地电阻
resistance of an earthed conductorearthing resistance 被接地体与
地下零电位面的接地极之间接地引线电阻接地极电阻接地极与土壤
之间的过渡电阻和土壤的溢流电阻之和

3.2.7 接地故障因数
earth fault current
在一定的系统结构下接地故障时(系统中任一点的一相或多相接地故障)
三相系统中的某选定点(一般指设备安装点)完好相的对地最高工频电压与
无故障时该选定点对地工频电压有效值之比

3.2.8 接地故障电流
earth fault current 流向大地的故障电流

3.2.9 接地短路电流
earth short circuit current
系统接地致系统发生短路的接地电流

3.2.10 过(电)流保护
overcurrent protection
电流超过预定值时使保护装置动作的一种保护方式

3.2.11 过(电)压保护
overvoltage protection 电压超过预定值时使电源断开或使受控设
备电压降低的一种保护方式

3.2.12 断相保护
open-phase protection
依靠多相电路的一相导线中电流的消失而断开被保护设备或依靠多相系
统的的一相或几相失压来防止将电源施加到被保护设备上的一种保护方式

3.2.13 直接接触防护正常工作时触电防护基本防护
protection against direct contact; protection against shock in no
rmal service, basic protection\= 对人或动物与带电部分危险接触的防护

3.2.14 间接接触保护故障时触电保护附加保护
protection against indirect contact; protection against shock in
the case of a fault;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对人或动物与外露电部分故障时可变成带电的外部导电部分危险的接
触的保护

3.2.15 等电位连接
equipotential bonding
各个外露导电部分和外部导电部分的电位实质上相等的电气连接

3.2.16 防尘
dust-protected
防止灰尘进入外壳的量达到对电气产品产生有害影响的防护

3.2.17 防溅
protected against splashing
防止任何方向的溅水进入外壳的水量达到对电气产品产生有害影响的防护

3.2.18 防滴
protected against dropping water
防止垂直的滴水进入外壳的水量达到对电气产品产生有害影响的防护

3.2.19 防浸水
protected against the effects of immersion
当电气产品在规定的压力和时间下浸在水中时能防止进入其外壳的
水量达到对产品产生有害影响的防护

3.2.20 防潜水
protected against submersion
当电气产品按制造厂规定的条件长期潜水时不允许水进入其内部的防护
注对某些类型的电气产品“防潜水”的含义是可以允许水进入其内
部但不应达到有害程度

3.3 保护设备和装置

3.3.1 安全电路和装置
safety circuit and device
为防止在不正常和意外运行时危及人动物和损坏设备而设计的电路和装置

3.3.2 0 类设备
class 0 equipment
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触电保护即在易接近的导电部分(如果有的话)和设备
固定布线中的保护导体之间没有连接措施在基本绝缘损坏的情况下便依
赖于周围环境进行防护的设备

3.3.3 .类设备
class . equipment
不仅依靠基本绝缘

网友A(2011-04-01):
贴子的内容简单简短,不够详细,只作参考,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