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流不稳定

楼主(2010-01-20):
我公司一台37KW他励直流电机与MENTOR II 全数字直流调速器相连,一次直流电机一组励磁线烧坏,换了一组,修回来之后,出现电流不稳定,有超流现象,而且电机发热并有焦味,大约运行半个月之后,转子也烧掉拉,送去修之后,回来还是那样,请问各位大师傅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会不会还出在那组烧坏的励磁组上,不知道头尾方向有没有搞错了哦.

直流电机最好是返电机厂修理,这样修理后它们会做相关测试的.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

网友C:
应该换掉所有的励磁线圈,有局部短路,磁场不稳引起电枢烧掉的。.

网友D:
你做一下优化运行吧,线圈更换以后参数变化太大引起的

网友E(2010-04-09):
励磁绕组有不明显短路现象,导致励磁电流的不稳定,从而导致电枢电流的增大,长期连续运行九会导致电枢绕组烧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