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与MT506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20):
在校学生刚接触触摸屏,现在要做siemens s7200与触摸屏的通讯。自己按触摸屏手册做了条线,但通讯不上。

接线:1------------8

            2------------3

            5------------5

           mt506                                   plc

网友A:
接线是对的。

屏的系统参数选RS485 2W 8位 1位 偶检 ;波特率和站号要与PLC相同

网友B:
接线是不对的,125是屏端,835是PLC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接线是不对的,125是屏端,835是PLC端

谢谢,写错了,呵呵。改过来了,另外我看接线说明,屏端1、2都是RS485接收功能,------这是使用的PPI协议?只是有触摸屏向PLC 发信息?怎么才能双向通讯?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接线是对的。

屏的系统参数选RS485 2W 8位 1位 偶检 ;波特率和站号要与PLC相同

检查了设置还是不行。提示PLC没响应。另外问一下:RS485  3种端口类型(default、2W、3W)有什么区别?2W是指传送两个字吗?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C:
如果线没有问题,那就是参数设置不对

技术交流 QQ:470331240 手机:13761012595

网友D(2010-03-04):
线是对的,你要检查一下线有没有虚焊。

线是没问题那就是你的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