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脈沖一圈, DDRVA K-2000 K5000 Y0 Y2停不了

楼主(2010-01-20):
台達伺服設置2000脈沖一圈,我用DDRVA K2000 K5000 Y0 Y2偽什嗎停不了?

台達伺服反轉用DDRVA K-2000 K5000 Y0 Y2 偽什嗎不會反轉?

网友A:
DDRVA是绝对控制,为什么不用DDRVI呢

网友B:
DDRVI也用了,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电子齿轮比设置正确么

网友D:
这个ddrvi指令 很复杂的  请按照 台达程序的手册编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E:
用的方雙脈沖控制還是方向加脈沖.還有要先回原點或把D8140清零.

网友F(2010-02-21):
同意楼上的说法。控制方式是有好几种的。好像反转是靠一个输出端口有输出没输出控制的吧,PLC没有发K-2000就反转的功能吧。

网友G(2010-05-16):
脉冲数为正就正转,脉冲数为负就反转,做定位回原点很重要。

网友H(2010-06-29):
连续的标志位是不是置1了?

网友I(2010-08-13):
当前位置是多少? 如果当前位置小于-2500 用绝对定位还能反转?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用的方雙脈沖控制還是方向加脈沖.還有要先回原點或把D8140清零.

還有要先回原點或把D8140清零.   这点很重要

网友K(2016-10-20):
用标志位d8029结束ddrva前面的启动信号

网友L(2017-03-26):
没回零吧?????一般回零就好了

网友M(2017-06-11):
修改为

     DDRVA K2000 K5000 Y0 Y1

台达PLC 四路脉冲输出 ,分别为 Y0-Y1、Y2-Y3、Y4-Y5、Y6-Y7

网友N:
13楼正解

网友O:
DDRVA是绝对控制,为什么不用DDRVI呢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P:
新手学习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Q:
新人为赚积分顶一下

网友R:
把方向信号RST。

有连续指令输出时,中间加个延时

网友R(2018-02-06):
rst方向信号

网友S:
首先你监控一下PLC的脉冲寄存器,确定是发了2000个脉冲,如果是,问题就在伺服驱动器上,齿轮比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