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组态不一致而无法创建系统数据

楼主(2010-01-20):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我在s7 300下组态一个网络,CPU是3152DP.PROFIBUS网上挂了一个ET200M模块。我保存编译的时候提示由于组态不一致而无法创建系统数据。我想问一下我是不是没有给ET200M组态。ET200下没有放任何模块。如果不是哪什么原因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0-04-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高手给解决一下吧

网友B(2010-07-26):
me too高手给解决一下吧

网友C(2010-08-28):
由于组态不一致而无法重新创建系统数据。

网友D(2010-11-10):
The system data could not be recreated
because the configuration is inconsistent.

网友(2016-12-07):
把ET200M的属性 在操作期间更换模块 勾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