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最佳速度使用范围?刘版主帮忙?

楼主(2010-01-20):
如果某型号交流伺服电机(力矩电机)的额定空载转速为2000RPM,那么他的最佳使用速度范围怎么确定呢?

如果我只使用到60RPM,是不是浪费呢?没有减速机构,直接驱动负载

楼主:
不是额定空载转速

是最大空载转速已知为2000RPM

网友A:
这谈不上浪费吧,如果有同样扭矩,但转速比较低的电机做对比(而且比较便宜的),才有“浪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谈不上浪费吧,如果有同样扭矩,但转速比较低的电机做对比(而且比较便宜的),才有“浪费”的问题。

那么这个型号的电机,存不存在最佳的速度使用范围这一说法呢?

如果最大空载转速很高,是否能说明低速性会比同类型空载转速低的差呢?

网友B:
不会,只是同样条件出力小一点。

一般是驱动器的问题,太低速有的控制特性太差,可考虑机械减速。 但是60RPM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最大空载转速很高,是否能说明低速性会比同类型空载转速低的差呢? ”

这没什么逻辑关系吧。

网友C:
个人觉得是一种浪费,如果用个速比30左右的减速机连接,电机可以选用很小的,楼主可以比较一下,选用小电机+行星减速器和现有方案哪个更经济。

网友D:
如果力矩够的话没必要加减速机,60RPM是一个正常的速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