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安装steP7,根本是无从下手

楼主(2010-01-20):
麻烦大家给说一下安装STEP7的安装步骤

网友A:
准备安装
在开始软件安装以前,必须先启动操作系统(Windows 2000、XP或Server 2003)。
如果已经在PG的硬盘上保存有可安装的STEP 7软件,那么不需要外部存储介质。
若要从CD-ROM中安装,请在PC的CD-ROM驱动器中插入CD-ROM。
启动安装程序
按如下所述操作,安装软件:
插入CD-ROM,双击"SETUP.EXE"文件。
按照屏幕上安装程序的逐步指示进行安装。
该程序引导您完成安装的所有步骤。可以前进到下一步或返回上一步。
安装期间,对话框提示从显示的选项中进行选择。下列注意事项有助于快速、方便地正确选择安装。
如果已经安装某一种版本的STEP 7...
如果安装程序在编程设备上检测到其它版本的STEP 7,则会显示相应消息。然后可以选择:
中止安装(从而可以在Windows下卸载旧STEP 7 版本然后重新启动安装,或,
继续执行安装,覆盖以前版本。
为进行良好的软件管理,始终应该在安装新版本之前卸载任何旧版本。用新版本覆盖旧版本的缺点是随后卸载旧软件版本时,旧版本的一些组件可能不能删除。
选择安装选项
提供三个选项,选择安装范围:
标准安装:用于用户界面的所有对话框语言、所有应用以及所有实例。请参见当前产品信息,获取该类型组态所要求的内存空间信息。
基本安装:只有一种对话框语言,没有实例。请参见当前产品信息,获取该类型组态所要求的内存空间信息。
用户自定义 ("自定义") 安装:您可以确定安装范围,例如,程序、数据库、实例和通讯功能。
ID 号
在安装期间,您会被提示输入一个ID号(可在软件产品证书或许可证密钥软盘中获得)。
安装许可证密钥
安装期间,程序检查是否在硬盘上安装了相应的许可证密钥。如果没有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将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必须具有许可证密钥才能使用该软件。根据需要,可以立即安装许可证密钥或者继续执行安装、以后再安装许可证密钥。如果希望马上安装许可证密钥,那么在提示插入授权软盘时,请插入授权软盘。
PG/PC接口设置
安装期间,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在此可以将参数分配给编程设备/PC接口。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PG/PC接口"。
将参数分配给存储卡
安装期间,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可以将参数分配给存储卡。
如果不使用存储卡,则不需要EPROM驱动程序。选择"无EPROM 驱动程序"选项。
否则,选择适用于PG的条目。
如果使用PC,请选择外部编程器的驱动程序。在此,必须指定连接该编程器的端口(例如,LPT1)。
通过在STEP 7程序组或控制面板中调用"存储卡参数分配"程序,可以在安装后修改设定的参数。
闪存文件系统
在分配存储卡参数的对话框中,可以选择安装闪存文件系统。
例如,在SIMATIC M7下,当将单个文件写入到EPROM存储卡,而不修改存储卡的其它内容时,要求使用闪存文件系统。
如果使用合适的编程设备(PG 720/PG 740/PG 760、现场PG和专业PG)或外部编程器,并希望使用闪存功能,那么请安装闪存文件系统。
如果在安装期间发生错误
可能由于下列原因取消安装:
如果在启动安装之后立即发生初始化错误,那么极有可能没有在Windows下启动安装。
硬盘空间不足:不管安装范围如何,标准软件安装的最小自由硬盘空间要求为100MB。
故障CD-ROM:如果CD发生故障,请与当地的西门子代表处联系。
操作员错误。仔细按照指示,重新启动安装。
已经完成安装后?
屏幕消息报告安装成功。
如果在安装期间修改了系统文件,则会提示重启Windows。重启后(热启动),可以启动STEP 7 应用程序、SIMATIC管理器。
成功安装后,就会建立STEP 7程序组。

楼主(2013-10-14):
引用 网友A:
准备安装 在开始软件安装以前,必须先启动操作系统(Wi...
写的好全,好具体,谢谢

网友B(2013-11-25):
写的好全,好具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