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电机MDDA103A1A通电显示Err22

楼主(2010-01-20):
编码器连接线正常,通电就显示Err22,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首先确定是驱动器问题还是编码器问题,专业维修松下伺服电机-----13556213286

网友B(2010-03-13):
编码器问题,主要检查这部份,一般拆开电机后面的编码器,用干净的纸巾擦干净码盘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