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失步

楼主(2010-01-20):
请教各位一下  我用l298 驱动的步进电机 每次转都转不到指定位置 每次都会差一个角度 大概每转一圈都会差15°   电机转的挺好

不知道是不是失步问题     请问该怎么判断是不是失步?  该怎么查找原因啊?   谢谢解答

楼主:
最新发现   我的速度越快  电机就越接近正常     以前的误差是由速度过慢引起的   但我不知道原因

网友A:
电机电缆是屏蔽线吗?

楼主:
我现在的实验是驱动直接接到电机的四根线上  没用电缆

网友B(2010-03-09):
各位老师好omron plc cp1h如何编程达到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功能

网友C(2010-05-15):
距离1.5以上一定要屏蔽线!

网友D:
鉴于“速度越快越正常”,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加速过程太快,速度慢的时候跟不上频率的变化所以失步。

网友E(2010-06-15):
加个编码器就能检测出了

网友F:
屏蔽很重要,伺服控制系统可能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于鉴于“速度越快越正常”,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加速过程太快,速度慢的时候跟不上频率的变化所以失步。

赞同!!!!

网友H(2010-08-30):
使用屏蔽线 或者改变下采集编码器信号的方式

网友I(2010-11-09):
多多交流,人在世上飘

网友J:
大家好,我想问一次下电机为什么要星角降压启动,具体怎么就能启动降压限流的目的?

网友K:
1)电机力矩是否足够大,能否带动负载,因此我们一般推荐用户选型时要选用力矩比实际需要大50%~100%的电机,因为步进电机不能过负载运行,哪怕是瞬间,都会造成失步,严重时停转或不规则原地反复动。
2)上位控制器来的输入走步脉冲的电流是否够大(一般要>10mA),以使光耦稳定导通,输入的频率是否过高,导致接收不到,如果上位控制器的输出电路是CMOS电路,则也要选用CMOS输入型的驱动器。
3)启动频率是否太高,在启动程序上是否设置了加速过程,最好从电机规定的启动频率内开始加速到设定频率,哪怕加速时间很短,否则可能就不稳定,甚至处于惰态。
4)电机未固定好时,有时会出现此状况,则属于正常。因为,实际上此时造成了电机的强烈共振而导致进入失步状态。电机必须固定好。

网友L:
应该关注于屏蔽线的问题

网友M(2010-12-30):
   加个编码器就能检测是否失步了。。。

网友N:
机械上基本 是由电动机来带动的,所以电动机的选择至关重要。昨天上午在公司不经意间遇见一个很久之前认识的山东的一个大客户。http://fangliang.wjw.cn/ 原来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他说他在五金网上看见我的消息,就直接来找到我公司的。http://fangliang.wjw.cn/ 主要大型客户:沈阳机床厂,福建希源纸业,浙江华邦职业,山东,浙江等。符合国标。

网友O(2011-03-05):
伺服控制系统可能有问题.。。。

网友P(2011-11-20):
各位好:

  本公司专业代理进口电动产品,为您提供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欢迎各位来电,共同学习。

兴雨林商社: 15652126629  武先生   QQ:58034343

网友Q(2012-03-24):
俺是来学习的,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R(2012-07-20):
大家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无刷电机及驱动器的,欢迎大家来电,13714089597 朱发群 QQ2609744966

网友R:
大家好,我是专业做电机及驱动器的,欢迎大家来电,13714089597朱先生 Q2609744966

网友S:
步进电机是没有积累误差的。换言之就是0误差

网友T(2012-10-08):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的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的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
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
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的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的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的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网友U(2012-12-13):
www.jmc-motion.com可直接联系我们技术人员为您解答

网友V(2013-03-15):
伺服又分很多种啊?看到这些分类头都大了。

EtherCat、丝杆电机-漆生

网友(2021-12-26):
各位好:

  本公司专业做丝杆电机,www.oricmo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