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华板卡PCI_9114ADG在组态软件中的正确设置

楼主(2010-01-20):
        1、因为组态王KINGVIEW6.53,17231板本中没有凌华板卡9114ADG的驱动程序,需要添加这个驱动程序,在KINGVIEW网站上搜到驱动后,执行,开始\程序\组态王6.53\工具\安装新驱动,然后找到驱动程序的目录,点击安装,当安装成功后,会在下面显示出安装成功信息
        2、安装驱动后,要保证PCI_9114DG.dll这个文件在组态王的驱动程序目录中
        3、在组态王中,设置板卡端口号为0,或其它的号码,限制为0—255.
        4、在组态王中,虚拟一个串行口,如串口10,再设置端口通讯参数为,9600,无,8,1
        5、设置数字词典,如用单极性模拟量输入,则用SE0-31,SE0对应模拟量输入端口0
        6,9114ADG板卡,设置JP1为单极性,这个单极性是默认值
        7,9114ADG板卡模拟量输入默认值为正负10V

楼主:
以下是组态王提供的说明:

凌华PCI-9114(A)DG板卡

概述

凌华PCI-9114(A)DG板卡是一个基于32位PCI数据总线的高性能数据采集卡。

本卡提供32路单端输入、16路差分输入、16路DI输入、16路DO输出等。

组态王支持与凌华PCI-9114(A)DG板卡之间的通讯。

硬件功能说明:请见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凌华NuDAQ PCI-9114(A)DG/HG板卡使用手册

支持运行环境:win2000/winNT/WINXP

本驱动通讯方式采用232通讯方式

组态王系统还支持其他多种板卡,详情请与亚控公司联系

连接与配置

请按照板卡使用手册的要求对板卡进行硬件的配置和信号连接

需要说明的是:

1、进行32路单端输入的时候,一定要把板卡上的JP1设置为单端模式。

2、在进行32路单端输入和16路差分输入的时候,要接板卡的CN1槽。

在进行DI输入和DO输出的时候要接板卡的CN3和CN2,必须要一一对应。

3、板卡上的CN1、CN2、CN3槽不能同时使用。

注意:需要按装随卡光盘上的PCI-DASK驱动。并且需要调用厂家提供的PCI-Dask.Lib文件

确保此文件在组态王驱动目录下。安装时请参考安装说明

组态王设置

1、定义组态王设备

组态王定义设备时请选择:[ 智能模块 ] \ [凌华] \ [PCI-9114(A)DG] \ [PCI]

设备地址为板卡号:0-255

如PC机的PCI插槽中只插一块板卡,则卡号为0,组态王的设备地址要和版卡的地址一致,默认为0

2、通讯参数设置

组态王通讯参数应与设备的通讯参数设置保持一致。

PCI-9114(A)D的通讯参数设置如下

设置项 推荐值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长度 8
停止位长度 1
奇偶校验位 无校验

3、组态王数据词典--变量定义
寄存器名称 寄存器序号范围 变量类型 数据类型 读写属性 积存器说明
SE 0-32 I/O实型 FLOAT_DATATYPE 只读 32路读端口
DIFF 0-15 I/O实型 FLOAT_DATATYPE 只读 16路读端口
DI 0-15 I/O离散型 BIT_DATATYPE 只读 16路DI端口输入(数字量输入)
DO 0-15 I/O离散型 BIT_DATATYPE 只写 16路DO端口输出(数字量输出)

说明:

此驱动没有提供程控增益

积存器举例说明:
积存器名称 寄存器序号 变量类型 数据类型 读写属性 寄存器说明
SE0 1 I/O实型 FLOAT_DATATYPE 只读 32路单端输入的AI1端读端口
DIFF1 1 I/O实型 FLOAT_DATATYPE 只读 16路差分输入的AI1端读端口

网友A(2010-07-29):
哪位高人能给我指点指点MCGS组态怎么和PLC编程结合起来使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