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通信程序

楼主(2010-01-21):
请问程序里面的D20是什么意思啊?我可不可以把它换成D300或者其他的。这个D20是不是变频器的地址啊?是不是要把变频器的地址设为20 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就是一个步骤控制的寄存器,每步完成不同的工作,可以换其它的寄存器,但是要看清对该寄存器的相关操作后再移植

楼主:
对:NEWBRIDGE 关于

就是一个步骤控制的寄存器,每步完成不同的工作,可以换其它的寄存器,但是要看清对该寄存器的相关操作后再移植

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PLC控制多台变频器的程序,那么变频器的地址是什么呢?和D20 还有关系啊?

网友B:
那就是0~6共七台变频器,D20里的数据就是变频器地址,看程序没全,M80~M86应该是变频器通讯的触发信号!

网友C(2010-02-25):
我下载三菱编程手册以后,却打不开这个文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D:
好复杂,有点看不懂,可以再详细点

网友E:
你的程序不全,图中只是程序的一部分,因为RS485通讯在同一时刻只能传送一笔数据,根据你的图可以知道是用M80-M85做通讯请求条件的,前面应有D20与某条件变量的比较程序,例如当D20=3时,M83接通,相应的MODRD或MODWR指令被执行

网友F(2010-04-09):
请问三菱plc-FX2N与计算机连结用什么型号通讯电缆

网友G:
三菱FX系列PLC  编程电缆型号:SC-09

网友H:
学习了,希望高手继续交流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下载三菱编程手册以后,却打不开这个文件请高手指教

各位,siemens PLC 学习起来有什么捷径啊?

网友J:
学习了,见识了,希望继续

网友K:
书山有路勤为径

勤奋是唯一的捷径

网友L:
各位好:

  有誰做過三菱FX1N-PLC和台達M系列變頻器的通訊程序,包括讀和寫的,有的話請發給小弟一份,謝謝!!

郵箱:wu.xiujun@delta.com.cn

网友M:
可以的。你要 注意把其它的地方也一起改变。

网友N:
看来,PLC学习还得继续啊

网友O:
不懂程序。看来,PLC学习还得继续啊

网友P(2010-05-14):
PLC和变频器互联是目前工控界普遍难题,其实解决它必须明白几件事情:

1半双工通讯状态,类似对讲机,收不能发,发不能收,这是必然的,编程时收发过程必须分开,

2并且具有时间限制收发过程,又能通过中断来改变收发过程,或是跳入到下一台变频器的通讯。此过程使用红绿灯程序进行时间控制再加上中断标志位

3通过类似高级语言编程方式设置数据缓冲区,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数据存储区中,这样类似COM口编程,其好处是把收据收发过程和数据存储过程分开,使得程序条理清晰,便于修改

最后说一句我学S7-200,7天学会,7天解决通讯问题,我编的通讯程序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在我的眼中200的编程就是点和时间两大类,自动化只做这两件事,另外自动化解决的是有规律的工业控制,那你编的程序也是有规律的,如果你的程序看起来违规律,那你编的程序就可能有问题,如果可以正常运行,那你将来做修改会遇到困难。

网友Q:
哪位有台达编 程

网友R:
对:liao0022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下载三菱编程手册以后,却打不开这个文件请高手指教

各位,siemens PLC 学习起来有什么捷径啊?
内容的回复:

西门子PLC编程与其它品牌的PLC差不多。初学者最好用梯形图,先接触逻辑量(开关量)的简单控制程序编制。当然先要熟习电脑中的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和调试方法。随着逐步熟习编程方法和PLC输入、输出端的控制使用,再增加其他内容,比如,高速脉冲的计数及处理,输出脉冲(用于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走步脉冲)的编制与调试,与变频器间的通讯和设置...,希望你早日掌握。

网友S:
老师可以教我编程吗     我想学习  QQ664172539

网友T:
你这也不是和变频器通讯用的呀太简单了

网友U:
lg的Plc编程软件哪里下

网友V:
代做毕业设计,代写论文、各类总结。qq:1452128226、1468193379

网友W:
看不清,等于不

网友X:
还有点理解不了,学习还要继续

网友Y:
我有一台青岛吉越印染生产PLC‘故障是工作一段停机,报警,在开、机正常,情师傅帮忙。

网友Z:
台达PLC技术交流群111455220

网友AA:
看了还是有收获的。不看不进步

网友AB(2010-07-01):
哪位有三菱和西门子PLC 控制变频、伺服电机的程序(最好有电气图纸),请发给我一份,最近我想学习一下。谢谢。我的邮箱weixiaojunsys@tom.com

网友AC:
也就是轮流的读取或者写入的一个条件,用的是触点比较指令!是用定时做的吗?自加一?

网友AC:
如果通信的参数不多,用位移或者用译码指令更为方便~

网友AD:
D20应该是存放的变频器的地址号,也可能是读取一个变频器的多个数据是的号码

网友AE(2010-09-13):
各位老师,我做变频通信程序时,我是用2N做的,但我又用1N的就不好用了,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请多多指导,和指教,谢谢

网友AE:
变频器是台达的,但1N软件说明书里面没有NEG,这个指令,不知道还有哪位老师能用别的指令写出来

网友AF:
对:fengxinziljh 关于

PLC和变频器互联是目前工控界普遍难题,其实解决它必须明白几件事情:

1半双工通讯状态,类似对讲机,收不能发,发不能收,这是必然的,编程时收发过程必须分开,

2并且具有时间限制收发过程,又能通过中断来改变收发过程,或是跳入到下一台变频器的通讯。此过程使用红绿灯程序进行时间控制再加上中断标志位

3通过类似高级语言编程方式设置数据缓冲区,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数据存储区中,这样类似COM口编程,其好处是把收据收发过程和数据存储过程分开,使得程序条理清晰,便于修改

最后说一句我学S7-200,7天学会,7天解决通讯问题,我编的通讯程序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在我的眼中200的编程就是点和时间两大类,自动化只做这两件事,另外自动化解决的是有规律的工业控制,那你编的程序也是有规律的,如果你的程序看起来违规律,那你编的程序就可能有问题,如果可以正常运行,那你将来做修改会遇到困难。

内容的回复:

写的真好的,好像请教一下您。

网友AG(2015-09-19):
很好!!能多发一点这样的范例更好!!!

网友AH:
kan不懂,还是学习下

网友AI(2015-10-22):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0~6共七台变频器,D20里的数据就是变频器地址...

正解

网友AJ:
<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牛牛牛牛牛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