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四柱式自动退料网印机故障

楼主(2010-01-21):
正常情况下;刮墨刀下到网板上,从网板的一头刮到另一头后升起回墨刀迅速下降,把墨再刮回去。

故障情况;刮墨刀下到网板上,从网板的一头刮到另一头后升起,停留三秒种后回墨刀才开始下降。

网友A:
是不是刮墨刀上升位磁性感应开关感应不到或电缆线有问题

楼主:
无感应开关,无行程开关

网友A:
1:那么是刮墨刀到位开关是不是有断线或接触不良2:回墨刀动作怎样,如果慢则检查气路如无则回墨刀气缸了,这些都是在PLC没有改动,生产工艺没有发生改弯的条件下,

楼主:
主要是上面没有限位开关,,只是回墨刀下降前有三秒钟停留,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A:
刮墨刀在刮墨过程中网架有一个下降过程,在刮完墨后网架要下降到位然后回墨刀下降,在回墨刀下降前大梁要保持在低位

网友B(2011-04-15):
用手动先试下是机械有问题 还是控制有问题 如果还不行 电话联系我 15019206119

 我是做丝印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