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压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10-01-21):
用以下方法实现稳压输出能实现吗?

意图:用一只220V/50V的变压器作为一个补偿线圈,原边0V时,副边电压是没有变化的;当原边220V时,副边会有一个50V压降。

根据以上变化,我将副边电压转化为4~20mA信号,用一只调压模块控制原边电压,用副边变送的4~20mA信号控制调压模块。
设置如下:副边     200V对应 4mA
                                 250V对应20mA
                    调压模块   4mA 对应0V
                                       20mA 对应220V
我是这样想的,当副边电压为200V时,原边电压为0V,所以不会影响副边电压
                            当副边电压为250V时,原边电压为220V,副边电压会有一个50V的压降
                            所以,副边电压在200~250V之间变化时,负载两端电压稳定在200V
试验结果如下:
                         不接负载时,和想象的完全一样
                        接上负载以后,4mA~12mA之间变化是正常的,12mA以上就不正常
请各位老师不吝指教!
                    以上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