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高频发定量脉冲、发完后台安伺服马达不动作

楼主(2010-01-21):
我用三菱FX2N PLC向台安伺服放大器发相对高频脉冲时,伺服马达不动作。但如果把频率放低一些后正常。请高人指点。

网友A:
fx 2n 的PLC做高速脉冲时,功能很差,只有20k,使用时不要超过这个极限,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