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电机 启动柜电缆应该用多大?

楼主(2010-01-21):
250KW锥形打浆机  启动方式是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电机启动柜距离 低压配电室 约 60米。 应该用多大的电缆 ?

电机距离控制柜很近约 8米 应该用多大的电缆好?

电缆是桥架铺设 温度常温

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YJV—3*240+1*120

网友B:
电压6000V,YJV—3*150+1*70,足够了;

网友C:
楼主没说电压是多高了,但指出了启动用自耦变压器降压,由此可以看出一定是380V低压电机,电缆至少要用240的

网友D:
380V的话,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200差不多了

网友E:
如果是380V的话,120的线足够了

网友F:
我用240的夏天电缆发热,建议用双120的。我用变频器启动运转的电流400A左右。

楼主:
同意 和6楼的看法一样

网友G:
有桥架的话那么就用RVV    240平方的 X 3条 单条的放......比 3 X 240的电缆好.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我考虑用185平方双拼好

网友I:
我建议用双根  185MM2        的比较安全   不然小了的话电缆发热很厉害要是24小时工作的电机.

网友J:
250KW锥形打浆机运行时,电流要接近500A,加上电机启动柜距离 低压配电室 约 60米将产生压降,建议用双120电缆(120电缆安全载流量为300A).

网友K:
w想问问各位老师多粗线承受多少电流的表上哪找有的可不可以发一份谢谢 chekai13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