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数据中不一致

楼主(2010-01-21):
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S7-300 组态时CPU型号和实际的CPU型号不一致。但起初运行的时候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修改了一下CPU的属性(就是加了一个那个时钟脉冲),然后现在PLC就一直处于STOP状态了。模块信息里面提示“组态数据中不一致”。求教这种情况怎么办?在线等!

楼主:
补充:我用的是STEP 7 V5.3 , 我的CPU 是1AG的 ,但在软件里面组态的时候找不到1AG的 ,后来就组态了一个1AE的

网友A:
有可能你配置的型号中,没有这个功能,你改成正确的,QQ:3901817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有可能你配置的型号中,没有这个功能,你改成正确的,QQ:390181753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是没有这个错误的。一直运行的好好的。我怀疑是我在某一次传程序的时候,在step7软件里面哪里设置错了,然后又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