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个三十多岁的工程师有俺这么认真?

楼主(2010-01-21):
前两天验收外委的三台变频(伟创)柜,柜的设计非常简单,无非是机旁、本地、远程三地起停调节控制。俺前后验收的所有时间加一起,足足有一个工作日。

其实俺只把每个箱子的启停、转换等都试过来,把模拟量也都测过来。发现问题时,提醒厂家及时处理,然后再试。

第一台柜,反复启停后,出现故障Err6,故障后不停三相,则无法再次启动变频。对方找半天也找不出原因。换变频主板、加电容,都没管用,只好暂放弃。

第二台柜,一切正常。

第三台柜,仍然在每20多次启停操作后出现Err6。也许有人要说,操作20多次,有毛病啊?我要说:发现问题、再现问题,就是我的责任;我也要说维修电工都说过的老话,没病不死人。

以前没用过伟创变频。在仔细看过别人设计的图纸与变频说明书后,我与他们的设计人员一起发现吸收电容接的位置不对。因为变频死机发生在变频停机继电器释放的时刻,最早解决问题的人员却把它接到了启动继电器上。但是,理论上还是不理解,因为停机频率设置0.5HZ时,每次都是0.5HZ以上如0.69HZ,变频就故障停机了。

电容改接、试验之后,连续启停100次不再出现同样故障,于是我接受了这台设备。在连续测试的过程中,我就想明白了0.5HZ以上,变频故障的道理——变频主机发出停机信号的依据是,频率降到了0.5HZ,然而,主机这0.5HZ是没有经过深度滤波的,而面板显示的数据,虽然从主机送来,却是经过深度滤波的,因此,面板显示0.69滞后于主机判断停机的0.5。如果变频程序现在拿给我,我都可以很快在软件上解决这个BUG。当然,这个变频的电磁兼容处理或者硬件设计,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去分析与实践。至少,我发现无论变频大、小,其屏幕与主机的连接电缆都一般长,富余很多,变频主机内的其它电缆也是如此。这是为生产效率而牺牲性能的懒人做法。我与厂家调侃说,伟创请俺去做测试吧。

三台变频中,有两台模拟量的跳线设置都没做,结果模拟量输出都不是4-20mA。三台柜,支撑竖梁的漆都在运输途中划伤明显。虽然厂方不情愿,我只讲俺的道理,坚持要求对方“尽力而为”,让柜子好看点,让用户看第一眼的时候没有怨言。

最后,三台柜都加了电容,划伤的地方也拿来漆轻轻覆盖,看起来不再那么明显。

俺对俺认为应该做的事的态度,要么不做,要做,只要“尽力”,就行。

网友A:
支持楼主。万事最难“认真”两字。只是上了年纪又太辛苦,便免不了神经衰弱了。(玩笑)

楼主:
老喽,上年纪啦,未来是你们年轻人滴,嘿嘿

网友B:
我先问问你:控制柜准备用在什么地方?用闭环么??ERR6是个什么故障信息??电容器加多大的,加在哪里?

机旁启动和本地启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
柜子从需求到设计到外委,我都不知,只赶上个验收。

图纸标题上写着“曝气风机*****”,柜子有给定有速度反馈,用不用闭环,我们不管,那是系统的事儿。一般配盘现场没有条件捕捉干扰信号的频率与幅值,所以随便找到了224,1600V加在继电器线圈上。机旁是操作箱,在风机现场,本地是配电室配电柜旁。

俺一向是知无不言,没必要把你看做假想敌。

希望你能在得到别人的经验或教训之余,接住俺这破砖,抛出你那宝贵的美玉,让大家一看

楼主:
Err6你可以看说明书,上书“键盘通讯故障”,可惜中间缺了个“网”字,否则是“通讯网故障”,哈哈

楼主:
事实上我可以拔掉键盘线一试,可惜没有这样测试,厂家就检查、换主板、并电容,俺也就不管了。这“键盘通讯故障”不清不楚,但现象说明,干扰源是继电器,干扰途径众多,不可确知。

不管如何,主机死了,键盘显示着Err6。硬件抗扰差些不假,软件问题也一定有

网友B:
对:想起时正是忘记 关于

柜子从需求到设计到外委,我都不知,只赶上个验收。

图纸标题上写着“曝气风机*****”,柜子有给定有速度反馈,用不用闭环,我们不管,那是系统的事儿。一般配盘现场没有条件捕捉干扰信号的频率与幅值,所以随便找到了224,1600V加在继电器线圈上。机旁是操作箱,在风机现场,本地是配电室配电柜旁。

俺一向是知无不言,没必要把你看做假想敌。

希望你能在得到别人的经验或教训之余,接住俺这破砖,抛出你那宝贵的美玉,让大家一看

内容的回复:

曝气风机?一个风机运转你还用调到0.5赫兹?

键盘通讯故障?-------你的面板用延长电缆么?原装的还是自己做的?有屏蔽么??

继电器加电容这是什么用法??并在线圈上?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0.5HZ是变频老型号的出厂值,你看清楚了,那叫“停机频率”,大概意指:频率降到XX时,变频停止输出。系统原装无屏蔽扁平电缆——这一点我问了:为什么没屏蔽?答曰:这是出厂原装的。

选国产变频,就为降低成本,国产变频,自己也节约成本。呵呵,算恶性循环,但幸存下来的,一般是强者。

楼主:
新型号的停机频率为0,故障现象一样,在0.XX处故障停机,断电再上电才能恢复

楼主:
曝气风机?一个风机运转你还用调到0.5赫兹?

键盘通讯故障?-------你的面板用延长电缆么?原装的还是自己做的?有屏蔽么??

继电器加电容这是什么用法??并在线圈上?直流还是交流??
——————————————————————————————————

改内容了?俺儿子在看大角牛,俺也偶尔看一眼然后偶尔看一眼BBS,呵呵。

你既然问继电器加电容是什么用法,那我也摆下谱,看你是什么感受。你去翻一翻电路原理,看看电容是用来做什么的。

线圈交流220。即使线圈是直流的,并电容都有用。什么?没用?你不理解?那你去看看西门子200的相关资料,你也去复习一下大学电路课程,把回路作一下动态响应分析。

网友B:
停机频率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蠢啊!一个风机用得着么??根据压频比V/F,你算算电压是多少??

楼主:
蠢的人一定是我辈“野人”,高人,一定是通讯网,呵呵

网友A:
刚去看Avatar归来,真是不错。话说论坛还有活人么?

网友B:
真的挺蠢的,呵呵呵,我还以为你在调矢量闭环,那样调到0.5hz还情有可原。。一个风机你调到5hz停机都不算高。厂家写的0.5hz是厂家写一般用于矢量控制时的参数,风机是V/F控制,不必拘泥于参数。所以说你是书呆子呢!对于风机,最应该调整的是V/F曲线。调整合适,才能使变频器适用于风机的特殊应用,达到控制节能的目的。参数调整不好,能不报警么?

   还有电容,你去随便找一本变频器的接线图,你看看哪家是画着按你接电容的方式,要求接电容的?呵呵呵。所以说你是在猪圈里给猪搓澡------瞎干净。。。

网友B:
我没看你怎么接的,说不定起坏作用也未可知。。呵呵呵

网友B:
你要是真觉得线束太长,有可能被干扰,你也可以采用如下方式:
没见过加电容的。你跟哪个土著电工学的山寨方法??

楼主:
通讯网净扯淡。

就你这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个维修电工都比你利落。问题就是:你是在现场维修吗?维修的话,只要想办法让操作者遵守规程,按规程能满足生产不再现故障,就算解决。这是在验收,东西还没出厂,人家如果按你这说法给你个回复,你这关就这样过去了?那你是干什么吃的?

就按你这办法,20HZ不出现故障了,就当故障不存在了?那比维修电工的水平还要低下!那就是一知半解,不求真知!怪不得你这么多年水平还上不去。不分析问题的本质,见到问题就想绕过去,亏你还上过大学!都没学会大学里应该学会的独立思考!

连加电容的处理方式都没见过,只能说明你太孤陋寡闻了。水平仅限于继电开关和基本的软件操作,对底层毫无理解。

与人讨论,先学会倾听,搞明白别人谈到问题的实质后,你不妨再上来抡上一捶。你好好看看我上面说的问题,报警是怎么发生的。

至于你那通讯线的处理,我很早以前自己做控制器时都用磁环实践过。

楼主:
不过你既然提出来,多少也能让旁观者多一点认识,也算是好的

网友B:
曝气风机,实际就像是给鱼缸加氧的风机差不多的作用,更不用0.5hz了,呵呵呵。你见过哪个给鱼缸加气的风机精确到0.5hz?说你蠢吧,你还挺委屈。。

楼主:
通讯网看清楚“因为变频死机发生在变频停机继电器释放的时刻,”

楼主:
连问题描述都看不清,乱放炮

楼主:
说你水平低,说你脑子浆糊,说你只会忽悠,恐怕你要跳起来,嘿嘿

网友A:
两位晚上好,请继续讨论。我对变频器没有任何发言权,我是观众。

楼主:
呵呵,严格来说,应该并阻容,只是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懒得很,不愿意去深入学习理论,吃前人和自己的经验来得多快呀

楼主:
现在看来,通讯网的水平应该算是工程技术人员一流吧

楼主:
应该是工程技术人员中的一员,不是“一流”,嘿嘿,有歧义

网友B:
我昨天出差,忙了些业务,正好是处理对伺服电机的闭环控制。我这个是原来的原配的伺服编码器坏掉了,所以我用另外的代替。现在使用良好。
你以后又可以去吹了,你见过用其他编码器改造损坏了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的了。

网友B:
我就是不如一般的山寨电工又如何??呵呵呵,反正又不是你给我发文凭,呵呵呵,要是你给我发,我就早死了,呵呵呵

楼主:
嘿嘿,不打你,你就肉皮子痒痒,打了你,你就嬉皮赖脸。活脱一个滚刀肉。

说说看,你那编码器有没0点,绝对的还是增量的?

网友B:
再给你发一张稍远点的。

网友B:
再给你发一张机器侧面的
你那编码器有没0点,绝对的还是增量的?--------呵呵呵,我根本不知道,你说呢??呵呵呵

楼主:
抬举你你还卖关子,你以为你是刘德华他干儿子呀,看你那小样儿,还卖弄起风骚来了,赫赫。

网友B:
你还别抬举,你抬举YSX,王干球去吧,呵呵呵,是不是有用你的热脸贴我的冷屁股之感??呵呵呵。。那两个已经不吭声了,呵呵呵

网友A:
编码器是增量的吧?这样的流水线似乎不需要绝对值。

网友B:
对:想起时正是忘记 关于

抬举你你还卖关子,你以为你是刘德华他干儿子呀,看你那小样儿,还卖弄起风骚来了,赫赫。

内容的回复:

刘德华是我的干儿子,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增量的吧?这样的流水线似乎不需要绝对值。

回答正确,加十分。基本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增量的吧?这样的流水线似乎不需要绝对值。

所以说他笨!既然编码器要接入变频器构成闭环控制系统。那么,变频器内必然有编码器接入的相应接口,你见过变频器有绝对式编码器的接口么??---既然变频器没有绝对式编码器的接口,即使你使用了绝对式编码器,你又如何接入变频器呢??呵呵

网友A:
变频器是没有绝对值编码器接口,但是伺服驱动可能有。
不过这流水线确实没有使用绝对值编码器的必要。
看这设备破破烂烂的,客户不像是个会浪费钱的主。

网友A:
太晚了,睡了。两位兄台晚安。我是传动白痴,分不出孰强孰弱,完全插不上嘴,不过讨论问题就事论事,不要延伸到无关的事情比较好。
那种电机一圈一圈的绕组,从大学时代以来就从来没明白过。

楼主:
转了一圈儿,俺回来了。

“我昨天出差,忙了些业务,正好是处理对“伺服电机的闭环控制”。我这个是原来的“原配的伺服编码器”坏掉了,所以我用另外的代替。现在使用良好。”

“所以说他笨!既然编码器要接入变频器构成闭环控制系统。那么,变频器内必然有编码器接入的相应接口,你见过变频器有绝对式编码器的接口么??---既然变频器没有绝对式编码器的接口,即使你使用了绝对式编码器,你又如何接入变频器呢??呵呵 ”

以上这些都是谁说的?是不是通讯网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前面说“伺服电机的闭环控制”“原配的伺服编码器”后面说“既然编码器要接入变频器构成闭环控制系统”是怎么回事?

才过了几十分钟吧,自己前后说的东西都凑不到一块儿去?好了,现在你说你是山寨电工我都有点不相信了。刘德华的干儿子?我看他要是有干孙子,智商也该差不多如此了!

或者,要说你是祥林嫂的外甥,可能我也相信。但是祥林嫂一如通讯网所言“傻不拉叽”的,不应该有卖弄风骚的基因吧?

通讯网究竟哪里来的?真是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