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能够直接调速吗?

楼主(2010-01-22):
我有一台电机是1400r/min,需要调速到30r/min,可以直接用台达的变频器直接调速吗?调速的效果怎么样?

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就是用来调速的。。。。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不过还需要根据负载状况来选择具体的型号

网友B:
回答问题要看看。 人家需要是30转 。变频器如果是30R/MIN .  等于说还没有1hz。

肯定是不行。必须装一个减速器。1hz的力矩不行。还有你的电机也受不了。  应该在30多hz的时候比较节能

网友C:
30R/min 用变频加减速机可以

网友D:
最好还要用10:1的减速机

网友D:
这样才最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答问题要看看。 人家需要是30转 。变频器如果是30R/MIN .  等于说还没有1hz。

肯定是不行。必须装一个减速器。1hz的力矩不行。还有你的电机也受不了。  应该在30多hz的时候比较节能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10:1的减速机”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搞过这个

网友F:
南京有需要台安变频的可以联系我。我是厂家的,13057529803

网友G:
10:1的减速机?

输入10转/分,输出1转/分,输入1440转/分,输出144转/分。

网友H:
台达M,B系列的应该在1HZ有150%的力矩,具体的可以看看手册

应该不用减速机,我用M系列的做过2HZ运行,很稳定。B系列应该没问题

网友I(2012-08-09):
带负载最好配减速机,

网友J:
1 hz长期运行电机应该会发热,加减速机比较好。

变频器厂家直销,欢迎咨询。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联系人:龙先生

网友K:
有一台电机是1400r/min,需要调速到30r/ min,可以直接用台达的变频器直接调速吗? 可以是可可以,但这样会有很多问题,如低频率运行有电机会发热,有会扭力不够问题… 最好电机轴连个10:1减速箱再加变频器控制速度

网友L:
用台达矢量型的变频器,没有问题,如果要效果最好,可以选VE系列的,当然价格也贵些。

详情请咨询QQ1664221735

网友M(2012-10-19):
可以的欧姆龙的,可以做到1HZ一下。另外台达B系列,施耐德个别的也可以,只是对你的电机以及变频器可能造成早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