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EM231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问题,求救啊!!

楼主(2010-01-22):
各位大哥:

        小弟最近使用EM231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出现问题无法解决,特请教各位,我在这个论坛时间也不长,只有16分的积分,所以悬赏分数也不高,只有10分,还望各位大哥不要嫌少,请各位赐教啊!

      问题如下:

               我使用4~20mA的电流信号,按照技术资料,把模块的DIP开关设置为111100(资料上说只要将DIP开关的第3、4、5位设置为110就是电流输入模式了),但是当我串接变阻器调试的时候,明明只有0.2mA的电流,模块采集的数值却是短路值,也就是32768

               因为资料上说明模块的8路输入中,最后的第7路和第8路是可单独设置的,通过DIP的第1位和第2位设置,我把DIP开关的第1位和第2位都设置为1,然后在这两路上用同样的方法实验,采集的数字是正常的,与电流值匹配。

               同过实验,可以排除接线的问题,可是按照资料上说的,DIP开关的设置也没有问题,请教各位高手,谁知道怎么设置是对的啊?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网友A:
哥们,这个模块和4路的模拟量模块不一样,好像只有6、7路支持电流模式。

网友B:
电压输入的路上并联电阻,就转换成电流输入。

网友C:
你的设置没有问题,但对于电流型输入,外部只有两个接线了端子的话,你所谓的外部串变阻器调试是不可行的。在你电流型设定后,其两个端子内部已经并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当你外部外部串变阻器时实际上是一个串接分压电路。AD转换的本质是电压采样,当电流信号采样时,是要并一个适当的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的。如果你一定要对电流信号串变阻器调试,可以先将其设为0-5V的电压模式才可以。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找西门子PLC的人咨询

网友E:
其实这些东西,靠说明书自己琢磨琢磨就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