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的磁通量和摩擦系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0-01-22):
我现在想把实际电机的参数与Simulink仿真的电机参数对招上,有几个参数说明书上没有给,请问应该怎么算呢?

以下我附上Simulink电机的参数和电机的说明书参数,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磁通量和摩擦系数 能通过这些参数算出来吗?

网友A:
摩擦系数,也是能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摩擦系数,也是能算出来的?

这个估计不能。我想是不是有个经验值?

网友B:
摩擦系数 是用来做补偿的,不知到可以先不填。

网友C:
有些国外伺服电机厂商,会在说明书中提供电机空载时摩擦转矩数据,可以去找来参考。

楼主:
好的,摩擦转矩的问题可以解决,能帮忙解决下磁通量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