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异响

楼主(2010-01-22):
西门子变频器运转正常,电脑板上的继电器随频率变化而不停的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正常!你的继电器的功能设定为频率到达!当你的频率到达后继电器就动作一下!你把这一功能改为故障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