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电机 自耦变压器启动 启动电流多大?如何计算

楼主(2010-01-22):
250KW电机 自耦变压器启动 启动电流多大?如何计算 如题

网友A:
这个得看负载的啊,负载不大的时候75%的自耦变压器启动估计电流是750左右.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