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简易控制,真诚请求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0-01-22):
以前发过几个贴子求助,大家也很热心,给了好多回答,但是无奈问题一直没能解决,现再次求助,先谢谢大家了。

有一台登奇的伺服电机,配华中的驱动器,(普能电机+变频器达不到调速比的要求)想实现的功能是:

一,正反转,可调速

二,可接手脉

三,不采用数控系统和PLC

和华中的工程师交流过,他建议我用外部速度的方式,但是驱动器本身没有10V电压,还要外接,零漂也是问题,我想用脉冲的方法,手脉可以产生脉冲,但是不能连续自动产生,单轴控制器可以考虑,但市面的单轴控制器还是太复杂,我只要求正反转和调速,最好有能产生连续脉冲的装置,操作起来像变频器一样方便的,或者干脆直接用变频器驱动行吗?

网友A:
用单片机搞一个 看看我的单片机运动控制博客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B:
配Parker的compax3驱动器就可以了,正,反转,调速,手脉都可以用了.登奇电机我常这样用!

网友C:
上次问的时候,没提要接手脉啊。想接手脉,就必须是位置控制方式。用位置控制还想实现简单调速,您自己用电路搭一个压控震荡器吧。

网友D:
建议你多找找其它的品牌的产品,个人认为华中的产品做得比较烂。

有一些国产伺服,已经集成了简易的PLC等功能,应该适合你的应用。(如珠海运控的产品,就有简易PLC的功能,简单的正反转、调速、多段定位都是可以实现的,能不能接手脉没研究,不过好像可以直接接触摸屏,通过总线控制,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上次问时是没提手脉,那时想用外部速度模式,但是驱动器没有10V电压,不得己想用脉冲控制,没有位置要求,可以实现吗?珠海运控的产品听说过,也听别人说电机和驱动器最好是一个厂家的,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有的驱动器自带模拟量控制制电源,没有自带模拟控制电源的就用24V 电源,用电位器串一个电阻分压来实现调速。

网友F:
简易方法要注意 启动、停止运动轨迹

网友C:
“但是驱动器没有10V电压”

您就是单买个12V或者15V的电源,应该比手脉便宜吧。

网友G:
手脉是用来调速的吧?姑且这么认为吧。我的理解是只用一台伺服和几个开关实现,加个24V的开关电源应该不是问题吧。

没用过华中的伺服,我以KINCO的伺服为例说一下:

利用伺服内部段程序实现非常容易

1)手脉接到伺服,驱动器内部启动一个计数器,每个程序循环把计数器的累加值值赋值到速度寄存器即可实现速度改变;

2)一个数字量输入的两个状态实现正反转。

3)启动停止再加一个开关。

网友D:
珠海运控的伺服有一个功能,就是接两个按钮,一个是加速,一个是减速,按两个钮就行了。

网友H:
请问手脉是啥东东啊?

网友C:
“请问手脉是啥东东啊?”

手动脉冲产生器,也有叫电子手轮的。

网友I:
外接12v电源比较简单一点一点零漂不会产生多少影响。复杂了就没意义;要不然就整个PLC吧,感觉不太合算,如果你懂单片机,用个PAC吧。

网友C:
“一点一点零漂不会产生多少影响”

大不了再加个停机开关。

楼主:
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的帮助,我对伺服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但是单位的机器伺服部份还得我来弄,没办法,别人还不如我呢,经过各种方案比较,最终确定如下,放弃手脉,也放弃所谓的简单控制,用一个四轴控制器驱动两台电机,驱动器使用很简单,各种设置都是中文的,己经在淘宝上买下了,过几天安装时遇到不懂的再向大家讨教吧。

楼主:
怎么结贴啊。有谁知道啊

网友J:
为什么使用四轴驱动器控制两轴

坛子里有个NORTION做的两轴智能伺服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建议看看

楼主:
回楼上的,因为四轴和两轴的价格差不了多少,预留出两轴以后也许会用到,你说的NORTION我跟他联系过,功率不够,也许以后等有了稍大一点的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