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变频器不给控制电压一运行就全速运行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22):
我公司有一台德力西4kw变频器不给控制电压,一加运行信号就全速运转。控制信号是变频器自身10v供电外接一个1k可调电阻进行控制,不加运行信号时控制电压输入正常,一加运行信号控制电压就变成最大10v全速运转,请那位高人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测量一下电否电位器坏了,运行时测量一下模拟量输入电压是否随外部电位器调节时从0-10V变化.....如正常..

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从新调节参数再试下.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估计是该变频的VI点输入光耦有问题,换成电流信号端试试

网友B:
换到I电流信号输入端,再把参数改一下

楼主:
文彬2你好

昨天我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可以用了,谢谢你。但是我不明白为仕么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能给我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