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为什么不能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0-01-23):
单位新来了一台设备,欲将程序下载下来,可是怎么也连接不上,将电脑和线连至旧设备后连接正常,可移到新设备却不行,不知为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本人没有积分请大家谅解

网友A:
估计波特率的问题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没有说清楚,是S7-200的还是S7-300的QQ:390181753

网友C:
通迅电缆问题不支持高速通讯、也可能电缆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D:
如果新旧设备是同一型号的话,可能是通讯口的问题。